关于涡轮流量计的管接头选择,急求帮助

楼主(2021-03-27):
现选用了合肥中亚的一款涡轮流量传感器,两端接头是G1的外螺纹,请问应该选配什么标准的管接头?

网友:
相应非标设计就行了

网友A:
G1的内螺纹啊,这个接口形式应该也是你选型时自己选的。

网友B:
配1寸的锥螺纹。注意流量计前后直管段长度有要求。

网友C:
配1寸内丝接头。压力不大的话水管接头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1寸内丝接头。压力不大的话水管接头就可以用。

谢谢,内丝接头的密封怎么保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1的内螺纹啊,这个接口形式应该也是你选型时自己选的。

重型机械标准里面的管接头,都是外螺纹的,内螺纹的也没有管螺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1寸的锥螺纹。注意流量计前后直管段长度有要求。

锥螺纹和管螺纹不一定能拧上,另外密封怎么保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锥螺纹和管螺纹不一定能拧上,另外密封怎么保证呢

水道 上用的内丝对接随便那一个水暖店里都可以买到。

网友:
G1??这是什么样的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