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钢管外圆去毛刺刀具

楼主(2021-03-27):
有谁可以提供钢管外圆去毛刺刀具。要求一把刀能去42到6的外圆毛刺。可以提供者请电话或微信联系我。顺告报价和交货期。13606617553王工。

网友:
在视频上见过一种手电钻上能用的倒角刀但具体尺寸不知道能否满足

网友A:
去毛刺,等于倒角或圆角。

倒角或圆角,就得有尺寸范围。

另外,手动喂料,还是自动半自动喂料?来料是啥样的?产能要求是啥样的?

这些应该是询价时该说出的最起码的基本信息吧?

这些起码的基本信息下,对报价,就有好几倍的报价差距。

要是再算人性化,又是一个价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毛刺,等于倒角或圆角。

倒角或圆角,就得有尺寸范围。

我用减速电机带动倒角刀,被倒的管子外径从42到6毫米。电机功率120瓦。转速200转每分钟。用手拿住去毛刺。我在网上查不到有这个应用范围的倒角刀。

网友B:
看我以前的帖子,9高效去毛刺的刀具—机用圆盘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以前的帖子,9高效去毛刺的刀具—机用圆盘锉

谢谢回复,你这里有卖吗?要多少钱一把?是不是可以去除切割钢管后端面上的毛刺,是否可以达到外径从42到6这么一个使用范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你这里有卖吗?要多少钱一把?是不是可以去除切割钢管后端面上的毛刺,是否可以达到外径从42到 ...

可根据使用情况选择传动工具,普通车工就可加工出来,淬火就行了,这种工具大都是自制的,外加工也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根据使用情况选择传动工具,普通车工就可加工出来,淬火就行了,这种工具大都是自制的,外加工也很便宜 ...

我们是做设备的,自己不会做刀具。你这里有出售吗?网上我没有找到能满足我需求的刀具。

网友:
有这种圆管倒角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