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油路设计及选型问题

楼主(2021-03-27):
现有一油缸(缸径360mm 杆径260mm 行程3000mm)竖直安装,活塞杆向下,往返速度要求30s,通过计算流量大概在1530L/min,打算用插装阀进行换向,但是这么大流量,油缸调速该选用什么阀,油路上的平衡阀该怎么选型设计?请大神帮忙指导下!

网友:
这么大的油泵还没有碰到过。建议另加小油控制缩回,下压时用充液阀。

网友A:
这么大的杠最好差动回路。

网友B:
楼主是在什么系统工作?如果使用压力是16Mpa的话,功率要达到450KW左右。你们单位有这么大功率的原动机吗?

网友C:
流量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把题目背景和条件再交待清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杠最好差动回路。

杆径很大,没必要做差动,提升不了多少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在什么系统工作?如果使用压力是16Mpa的话,功率要达到450KW左右。你们单位有这么大功率的原动机吗?

低压大流量完成空载行程,高压小流量完成载荷行程,不需要按油泵满载来计算电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流量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把题目背景和条件再交待清楚些。

有杆腔运动速度快,无杆腔回油流量大,基本上已经解决,唯一没有找到的是30通径以上用的平衡阀,用插装阀做平衡没经验

网友:
这是什么阀?

网友(2022-02-23):
超过1000L的平衡阀还没见过,如果负载不变的话,可以用节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