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码盘上开多少孔

楼主(2021-03-27):
这种光电编码器,每转输出脉冲1000个,莫不是码盘上开一千个孔,还是说比如m×n=1000

网友:
我是70年代后期念过小学的。

那时我参加过小学的电子课外小组。

老师问:左边有两个接线点,右边有两个接线点。你们猜:一共有多少个接线方法?

网友(点评):
2*2=4虽然方法不对 但是结果是对的 o(*^@^*)o

网友:
哈哈,有点复杂。数学都在书本上啦

网友(点评):
没念过小学 可惜了啦

网友:
孔和挡  各500  是这样吗?不过高精度的应该用玻璃之类的做吧?

网友:
原始二维码。

网友(点评):
二维码是画个竖线,这个得挖穿,一圈挖1000个孔还是困难吧,感觉画1000个竖线都挺难

网友A:
看这个原理介绍。

网友(点评):
好。说的明白。谢啦

网友(点评):
是啊 按照理论1000p/r 就要1000个暗通刻线,也就是1000个让光过去的通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原理介绍。

师傅, 现在对丝杠、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减速机选型不是很了解 ,是否可以提供些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师傅, 现在对丝杠、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减速机选型不是很了解 ,是否可以提供些资料

建议看看《自动化与自动机》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基本都涉及到你说的这些零部件的应用。也可以买本二手书,十几元的纸版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看《自动化与自动机》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基本都涉及到你说的这些零部件的应用。也可以买本二手书, ...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看《自动化与自动机》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基本都涉及到你说的这些零部件的应用。也可以买本二手书, ...

书籍名字全称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书籍名字全称叫什么?

晚上回家给你截个书封面的图片。

网友:
这是冲压模具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书籍名字全称叫什么?

截了封面和一部分目录,供参考。

网友(2021-05-27):
这是普通光电编码器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