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衬套选型问题

楼主(2021-03-28):
四个导柱,类似伺服压力机结构,压力不大,导柱直径准备用6mm,用滚珠衬套呢还是无油衬套呢,各位大神用那种好呢

网友A:
您是说导向柱里的衬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说导向柱里的衬套?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现在是选衬套,不知道选滚珠的好,还是无油衬套好

网友(点评):
都不好,压力机的衬套采用的是有油衬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现在是选衬套,不知道选滚珠的好,还是无油衬套好

不是压力机,类似结构

网友:
滚珠吧,四个导柱用无油的容易卡死

网友B:
主要还是看频次和压力吧,这个也是衬套的主要性能,频次少重载可以选铜基带石墨的那种,不管哪种,偏载大的话一般都是用两只或者双衬形式,频次高的话要考虑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看频次和压力吧,这个也是衬套的主要性能,频次少重载可以选铜基带石墨的那种,不管哪种,偏载大的 ...

谢谢了,机构频次多,载荷不大

网友:
钢笔和中性笔的差别,如果只是为了作业,没啥差别。

网友:
用自润滑材料的导套也可以。

网友:
如果有成本要求,选便宜的;
负载轻,频率高,精度高选滚珠衬套,
反之,选滚珠衬套;

网友:
导柱直径准备用6mm

那就是φ6的光轴了,用直线轴承吧

网友:
肯定是直线轴承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