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不知道的问题出现 希望社友们帮助

楼主(2021-03-28):
朋友们 用solidworks2021修改这个孔的位置  修改后 左上角对号和叉号那怎么选中不了  想关闭solidworks也关闭不了,不是电脑卡了,缩小窗口什么的都正常。我试了好几次,一编辑就这样,我把原孔特征删掉,重新打孔,没问题

楼主:
第一次打孔,编辑孔的大小和位置,一切正常。只有想修改孔的位置,重新编辑参数后,就会出现这样。

网友A:
编辑的位置时,最好是修改孔特征下面的草图,第一个草图是位置,第二个草图是孔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的位置时,最好是修改孔特征下面的草图,第一个草图是位置,第二个草图是孔的尺寸

只能这样操作了,用惯了以前版本中的直接修改特征参数

网友B:
灰色是不可选!你是在草图环境删实体还是在实体环境删草图?在编辑草图环境才能删掉草图元素,实体也一样。

网友C:
这个打孔用草绘找点,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打孔用草绘找点,可以的!

需要修改 再编辑的时候  只能从草图修改 不能从特征的位置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灰色是不可选!你是在草图环境删实体还是在实体环境删草图?在编辑草图环境才能删掉草图元素,实体也一样。

对
要修改 再编辑的时候  只能从草图修改 不能从特征的位置里修改

网友:
是不是孔特征出问题,比如倒角大小或者零厚度。一般情况在草图里改孔的位置是可以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