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轨问题请教

楼主(2021-03-28):
看过几个设备的双线轨都没有定位基准如面或销之类的,这个是为什么,我是还是小白,请教下哈哈

网友:
省钱!这个事情我有亲身经历。还有一个看使用环境,如果只是作为运动使用,不考虑精度及变形,是可以这样用的。

楼主:
|重庆森林1122发表于 03-28 16:49省钱!这个事情我有亲身经历。还有一个看使用环境,如果只是作为运动使用,不考虑精度及变形,是可以这样用的。
那没基准,安装平行好调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没基准,安装平行好调嘛?

能活动开,流畅运动就行

网友:
机床类设备是需要有基准,还会需要各种打表检测的,非标设备的话,对导轨的精度要求不是那么高,只要互相之间平行,并且滑动平顺即可

网友:
设计疏漏。

网友:
看你的精度要求了。

网友:
他做的不对,别和他学。

网友:
降成本,有时候可以用铝型材直接安装导轨,不用加工。精度要求高的不行

网友:
铣一个基准面也是钱啊

网友A:
这应该就是个方案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就是个方案图

确实有人这么干的,但是很不推荐这样做。一般小作坊这么搞的挺多,本身要求的精度就不高,还可以省钱,估计很多标准件都是二手的

网友B:
没精度要求,比如几丝十几丝就可以满足,加工装配能力或结构强度又达不到要求时,一定的活动自由反而是更加可靠的,限制过多,胳膊粗的丝杠被别断的看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精度要求,比如几丝十几丝就可以满足,加工装配能力或结构强度又达不到要求时,一定的活动自由反而是更加 ...

不是滑块先烂么

网友:
丝杠一米多长,长期别劲,金属疲劳断裂。当然跟那结构有关,两导轨面对面安装,丝杠在中间

网友:
这个不是别人施工用的数模,前期给客户报价用的!

网友:
这个要看情况如果要超精密就是到um级别就不要靠边,靠调试出来的,但是要求安装面是大理石或者平面度很好的板。如果是一般使用场合精度在0.05mm左右,有靠边调试就方便不用折腾。

网友:
看使用环境吧

网友:
安装底板平面平一下基本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很高精度,直线导轨本身就能适应一定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