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可以粗调微调的编码器是标准件吗?

楼主(2021-03-28):
如图,通过拨杆,就可以旋转旋钮,然后控制步进电机进行旋转,达到粗微调,已经确定里面是有个微型编码器的,圆形的那种。

网友:
标准件是个相对的概念,在某行业内如果大家都遵守某规则,可能就是标准件。

网友(点评):
广义上来说,标准件就是给型号就能买到的零件。

网友(点评):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是说能不能直接买到的意思吧,淘宝大法好用

网友:
这个要相对的看问题,找到关键点。。?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3-29 21:50这个要相对的看问题,找到关键点。。?
会不会是单纯的阻力结构,就是拨一下就压紧点的那种

网友:
内部应该有个增量脉冲编码器反馈给控制器做跟随运动

楼主:
|上海精敏光电发表于 04-01 09:33内部应该有个增量脉冲编码器反馈给控制器做跟随运动
是的,大佬,关键点就是如何做到编码器粗调微调步进电机,不知道这播杆是啥结构,是机械式的还是电的结构

网友(2021-12-03):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