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度不同的端面车削问题

楼主(2021-03-28):
材质:45号钢外圆层有3毫米深的硬度约为HRC60度的热处理层,芯部HRC20多度,无论怎么车,衔接处就是车削不平整,硬的部位会有大约0.02mm左右的凸起,现在分两刀车,第二刀只精车10丝,都还是车不平整,看看各位机加工大神们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只用车床,再上磨床就算了吧,成本划不来

网友A:
端面仍要保持HRC60还是不需要HRC60?不需要保持这个硬度,能不能把端面这一层硬度高的车掉?

网友B:
这种问题一般都要去现场才能知道具体的原因,机床间隙,刀具刚性不足,工艺不合理都会出现这种现象,只有知道设备情况,刀具使用情况还有加工过程才好分析具体原因

网友:
硬的位置上刀往软的方向车。

网友C:
车完后上磨床磨下。

网友D:
端面可不可以退一下火,HRC60用的不是一般车刀

网友E:
俗话说的让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面仍要保持HRC60还是不需要HRC60?不需要保持这个硬度,能不能把端面这一层硬度高的车掉?

硬度高的与硬度低的位置车削后,硬度高的有点凸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一般都要去现场才能知道具体的原因,机床间隙,刀具刚性不足,工艺不合理都会出现这种现象,只有知 ...

机床丝杠反向间隙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完后上磨床磨下。

上磨床增加费用,成本会变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端面可不可以退一下火,HRC60用的不是一般车刀

端面退火会连带外圆一起退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俗话说的让刀了

机床丝杆反向间隙还是可以的

网友F:
用金钢石刀

网友G:
用高转速,配好刀,再小进给量,也能达到光洁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用金钢石刀

金刚石刀具主要用于有色金属的,金刚石是硬但会和铁发生化学变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床丝杆反向间隙还是可以的

让刀不一定是丝杆间隙问题,刀杆刚性不够。

网友H:
先解决刀的问题,再把这个硬台处多车几刀,和低的面接平,砂纸一撸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金钢石刀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高转速,配好刀,再小进给量,也能达到光洁的效果!

不同硬度的接刀位置加工后表面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高转速,配好刀,再小进给量,也能达到光洁的效果!

余量留0.1mm左右,一定会有好的粗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刚石刀具主要用于有色金属的,金刚石是硬但会和铁发生化学变化的

金刚石刀具一般加工铝材质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解决刀的问题,再把这个硬台处多车几刀,和低的面接平,砂纸一撸完事

是个办法,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