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吨重的车原厂20kw电机换成5kw够用吗?

楼主(2021-03-28):
一吨重的车原厂20kw电机换成5kw够用吗?能跑60公里时速吗?

网友:
好像可以,最好再大点功率

网友(点评):
可以个屁啊,你计算了吗

网友:
看来是搞了个小知豆,准备改成铅酸电池了吗?

网友:
要跑的快,需要把轮子改窄点,这样阻力小,驱动电机的功率就不需要那么大,续航力也会增加,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摩擦力减少,因此制动性能就下降。

网友:
牵引力乘以速度60公里/小时就是功率,先把牵引力确定下来。

网友:
这个,好像得先计算一下才能确定吧?

网友:
要算风阻,摩擦,效率等等,一吨重应该是个微型车吧,或者那种老头乐速度低,简单的话可以找点那种的动力资料,类比一下

网友:
大众POLO车差多一吨重,3公斤的力牵引它,你猜猜够不够?

网友A:
车辆行驶时的阻力包括滚动阻力、加速阻力、坡度阻力、空气阻力。不算加速阻力,其他阻力都按照0.1的摩擦阻力算,在60km/h行驶时,阻力为0.1*m*g=0.98kN,功率P=F*V=16kW,显然不够!

网友:
人家原来明明20KW电机,为什么要换成5KW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辆行驶时的阻力包括滚动阻力、加速阻力、坡度阻力、空气阻力。不算加速阻力,其他阻力都按照0.1的摩擦阻 ...

60公里时速16kw电机功率,相当于60公里16度电?

网友(点评):
有道理,我再算一下

网友(点评):
电动汽车百公里耗电14.28kWh,所以我的系数选取还是可以的。另外,我加入了坡度阻力,相当于一种瞬时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辆行驶时的阻力包括滚动阻力、加速阻力、坡度阻力、空气阻力。不算加速阻力,其他阻力都按照0.1的摩擦阻 ...

五菱宏光电动小车,满载1吨,电机20kw,电池容量13.9度,跑170公里,百公里耗电8.8度,一公里88w,如果按照您的算法跑60公里就没电了,说实在的应该怎么算我也迷糊

楼主:
引用 楼主:
五菱宏光电动小车,满载1吨,电机20kw,电池容量13.9度,跑170公里,百公里耗电8.8度,一公里88w,如果按 ...

我觉得大体简单算法,每公里88w✖️60公里等于5kw多,60公里时速只用了20kw电机功率的5kw功率,所以5kw电机能带动一吨车跑60公里,不知道对不对?还请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五菱宏光电动小车,满载1吨,电机20kw,电池容量13.9度,跑170公里,百公里耗电8.8度,一公里88w,如果按 ...

你的算法有问题,差了数量级,你可以查查五菱mini的电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算法有问题,差了数量级,你可以查查五菱mini的电机功率

电机功率20kw,每公里耗电量88w,60公里不是用88✖️60等于5kw多吗?剩下15kw电机功率做后备功率储存,加速或者陡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