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中空耳轴的热处理

楼主(2021-03-29):
中空耳轴,外径670.内径300,长1700,重量约4吨,承受冲击载荷。
希望轴热处理后,能保持较高的强度和较好的韧性,提出热处理后的硬度HRC45-50合适吗?

网友:
错误,建议再看看学的书

网友:
既要硬度,又要韧性,调质处理就好了呀

楼主:
作分析计算中计算轴的应力,以40Cr点屈服强度为比较依据,留足安全系数,在在手册上查,硬度和强度为正相关,冲击韧性与硬度负相关。
冲击韧性的指标A kv在分析中如何定量分析使用,一直没有找到途径。

网友:
这个零件做整体这么高硬度我看要完

网友:
你们说的我都不懂,我只是好奇,这大家伙是什么地方用的?

网友:
硬度偏高,建议在HRC45左右

楼主:
40Cr的常用热处理为淬火+回火,回火温度决定零件硬度,回火温度越高,硬度越低
手册上只是定性描述,没有考虑工件大小 受力工况等
调质处理的硬度最高能到250-280HB,
淬火+200℃回火,硬度能到50-55HRC

网友:
其实任何领域,大师级的人物都是罕见的。机械这个行当,即使专注于某一行,达到精深的水准也是少之又少。就好像这个问题,很期待能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解答,让大家一起欢呼一把。

网友:
这种大轴你对来料毛坯没有要求是不行的,一般是锻造。40Cr这么高的硬度除了高频其它方式基本上是废了

楼主:
这个料已经和生产厂家沟通过,使用肯定要锻造,之所以提这么高的硬度,是因为材料比较大,肯定淬不透,希望表面硬度高,芯部韧性好。
但对热处理不精通,只是这么直观感觉。
韧性这个指标 在设计中如何定量使用,一直一头雾水。

网友:
有钱的话建议换42CrMo,整体调质240-280HB,然后你要耐大冲击载荷所以不推荐表淬容易裂纹剥离。热处理手册里面有

楼主:
更换材料影响太大,而且计算时采用40Cr的屈服强度785MP a, 并留足够的安全系数s>3,
通过资料了解热处理后,硬度增加,强度也会增加。比如HRC28.对应的抗拉强度为902MPa,
HRC45.对应的抗拉强度是1420MP a.随着硬度的增加,韧性下降,手册上都是这么定性的描述,没有定量的数据
,即使是有,该如何使用。
平时工作都是参照手册,或前人的经验,至于手册和经验和自己设计的产品工况是否一致,感觉有点雾里看花。

网友:
40Cr只能调质,硬度达不到这个值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材料影响太大,而且计算时采用40Cr的屈服强度785MP a, 并留足够的安全系数s>3,
通过资料了解热处理后 ...

我觉得硬度增加韧性下降这种说法不严谨。应该以数值说话。40Cr的韧性以冲击韧性值来说,不进行热处理时59(j/cm2),而850度油淬,然后620度回火,硬度值HRC24.4,此时的冲击韧性值高达148(j/cm2)。40Cr的常规用法应该是调质,综合性能非常不错。即使如你希望的,调质硬度到HRC40左右,我估计冲击韧性值仍然高于不进行热处理的59(j/cm2)。这些数据来源一篇论文,《40Cr 热处理工艺及其组织与性能 》作者:傅璞。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就是在设计中一直没有搞清冲击韧性如何定量使用,调质后的冲击韧性是148j,不进行热处理的冲击任性是59J,
如何分析出59J不满足要求,如果满足要求,冲击韧性要达到多少?然后才是如何热处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就是在设计中一直没有搞清冲击韧性如何定量使用,调质后的冲击韧性是148j,不进行热处理的冲 ...

说实话,我也没有计算过。不过咱们可以就你的这个例子来蒙一下。
你的轴外径670,内径300,截面积2819cm2,乘以59焦耳,等于166309焦耳。相当于17吨的力作功1米。
假想17吨的重物从距轴表面高1米的距离下落砸在轴上,此时轴处于冲击断裂的临界。
你的工况我不是很清楚,如果能把负载中的冲击量化成一个能量的大小,似乎就能论证这个轴的冲击韧性是否够用。
我的脸皮够厚,不怕论坛里的专家笑话。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正解。但我们所谓的这些工程师大多数情况下是,在没有正解的情况下还得把活干下去,所以也只好这样瞎蒙了。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查了好多资料也没有答案,今天不死心,又细细读了一遍百度上的词条,忽然发现这样一句“试验中测定的冲击吸收功或冲击韧度,不能直接用于工程计算,但它可以作为判断材料脆化趋势的一个定性指标,还可作为检验材质热处理工艺的一个重要手段

网友:
正火加表面淬火最合适。

楼主:
谢谢坛友move3309的精彩回复,仔细看看论文《40Cr 热处理工艺及其组织与性能》

最后还是把轴的硬度调低了,改为HRC31-36,基于以下考虑,硬度影响强度,通过分析计算,强度有足够的安全余量,所以重点保证韧性。将硬度改为比调质稍高一点。
老实说,想通过这个问题的讨论,找到冲击韧性的定量使用方法,手册上经常说硬度增加,韧性降低,至于降低多少,从来没有一个数值表示。即使有,在工作中该怎么使用这个冲击韧性AK.工作不能因为这个问题没搞清,就去专研这个问题。只能折衷(或者叫蒙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