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关于sw螺纹配合的问题

楼主(2021-03-29):
我这个调了很多 但是还是没办法配合好。

网友:
用装饰螺纹线呢

楼主:
我大概知道哪里的问题了,应该是扫描图形的平面不是同一个平面。有办法将平面变成共面吗。

网友(点评):
什么叫扫描图形的平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大概知道哪里的问题了,应该是扫描图形的平面不是同一个平面。有办法将平面变成共面吗。

调节螺旋线起始角度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螺旋线起始角度也可以的

不对啊  为什么调初始角度,图型不变化

网友A:
你可以尝试将其中一个零件改为可旋转状态,然后用鼠标转动它,使其螺纹差不多完成配合,然后测量其基准面夹角,根据此数值调整起始角度即可。
当然,如果你在绘制阶段就考虑这个就更简单了

网友:
没有配合的面太多,软件会报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尝试将其中一个零件改为可旋转状态,然后用鼠标转动它,使其螺纹差不多完成配合,然后测量其基准面夹 ...

我想问下是图形和螺旋线哪个是主体,是图形固定不动按照螺旋线走,           还是螺旋线不动,图形按照螺旋线走。  这句话可能不严谨但是是两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