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盖功能好像有点问题

楼主(2021-03-29):
如图,这个设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建模后测量距离并非和定义的一模一样,
有个小数点误差,另外两个面也不是平行关系;

上面的问题影响不大,也可以直接无视,
那么来看下面这个文件,和上面那个文件设置一模一样,
可是出来的端盖位置不对,定义的距离是10,
可是怎么距离端部那么近?什么鬼?

网友A:
是你操作不当,与软件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哪里不对??另外我这个是弧形的路径,你可以试试弧形

网友(点评):
你不说是弧形,谁知道

网友B:
这个方管不是可以直接插入型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管不是可以直接插入型材的吗

对呀,是型材结构件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操作不当,与软件没有任何关系。

我开始也没有想到是弧形所致,现在没有办法只能拉伸画端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