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工程图中剪裁视图问题请教

楼主(2021-03-29):
如图,当我选择绘制曲线时,裁剪视图命令就灰色显示了,改用矩形实线也一样的情况,请问问题出在哪里?(注:我要裁剪的这个视图是一个辅助视图的辅助视图)

网友:
曲线必须闭合,图中曲线没有闭合不要你觉得是,要软件判断

网友:
用局部视图命令替代一下吧

网友:
用一个圆去裁剪,不要总样条曲线,试试看。

网友:
辅助视图的辅助视图不支持裁剪吧。

网友:
该功能不支持现有的步骤,所以灰色,让你点不了。。。

网友(2025-08-01):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裁剪视图好像是只能对完整视图裁剪,其他视图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