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2019笔记本电脑配置问题

楼主(2021-03-29):
3年前买的Dell 7510工作站,M2000M显卡,16G内存,17 6820HQ 256G固态硬盘 目前运行SW2019版本装配体比较卡顿,制作工程图也不顺畅。是笔记本配置跟不上了还是电脑设置有问题又或者显卡出现问题?
如果是配置跟不上,求推荐笔记本型号。 因为经常流动办公,台式机适合。

网友:
可以在卡顿时打开任务管理器看下此时哪项占用资源比较多,然后根据这个进行提升即可

网友:
这内存也太小了,买机回来就加满才对

网友A:
显卡  有点拉了  内存16G不大不小   现在可以买3060的笔记本  预算多可以买3070   神舟便宜点   好的可以华硕天选

网友B:
后缀是H和HQ,区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缀是H和HQ,区别很大

应该买H的,不要HQ的吗?目前看上联想的P15工作站,不知道怎么样,或者哪种游戏本会比工作站要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  有点拉了  内存16G不大不小   现在可以买3060的笔记本  预算多可以买3070   神舟便宜点   好的可以华 ...

显卡配置低了还是显卡坏掉了?以前的时候还是很卖力的,因为电脑中过病毒重装过系统,然后就不行了。您的意思是买游戏显卡要比专业显卡要好一些吗?

网友:
我个人感觉sw不太吃显卡,比较迟CPu

网友:
M7750 i9-10885是你的选择

网友:
这个配置一般小图是可以了,图大了再好的笔记本也不行,重做个系统吧。

网友:
这是什么显卡,显卡内存多少?用制图软件最好是N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卡配置低了还是显卡坏掉了?以前的时候还是很卖力的,因为电脑中过病毒重装过系统,然后就不行了。您的 ...

专业卡  肯定好啊 但是贵啊   我是个年轻人喜欢玩个游戏  肯定买这种啊  新架构的 显存大的显卡还是很有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