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闪退

楼主(2021-03-29):
之前电脑使用的SolidWorks 2018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某天无缘无故的一双击打开就立马闪退,关机,重启,删注册表重装什么方式都搞过还是不行,现在就差还没有重装系统(因为电脑其他软件都是能正常使用,觉得可能不是系统问题)。请问有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有的话是如何解决呢?望指点

网友:
安装有问题,或许与系统不兼容,要么重新安装软件,要么重新装系统,再安装软件。我曾经遇到这个问题,换了好几个版本都无法正常打开软件,最后重装了系统。

网友A:
盗版都这样,我也碰到过,你可以试一下 检查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盗版都这样,我也碰到过,你可以试一下 检查更新

在安装程序管理里边

网友B:
缺失文件了,被SW检测到了?

网友:
利用自带的系统还原,是一个好办法。以后要开启系统还原。遇到莫名其妙的问题,一键搞定。

网友:
应该是某个文件被杀掉了。

网友:
看看VC++之类的运行库是不是有问题,特别是系统程序里显示安装了多个同一版本(例如VC++2014)的不同小版本的,可以试试全部都删了,安装SW附带的版本,这些运行库只有在安装(或者重装SW时),发现没有相同的版本才会安装。但是不同的小版本会可能冲突(比如不同语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失文件了,被SW检测到了?

如果是缺文件,重装软件应该可以解决,但是重装软件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