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伸切除功能,预览没问题,实际切除时不是垂直的,出现斜面,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1-03-29):
拉伸切除功能,预览没问题,实际切除时不是垂直的,出现斜面,求大神指导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没有勾选正交吧

网友:
视角 调整一下看看?

网友:
斜是相对的。

网友:
表述的不明不白,不知道咋回答你

网友:
一般拉伸的数模需要选择好方向的,必须要垂直!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在很长的距离(大概也就600左右)内进行孔的拉伸切除,初始边和终了变,测量与边的距离竟然相差了近0.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