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图中气缸装配体怎么单独顶层显示?谢谢!

楼主(2021-03-29):
大家好!这个材料明细表红色框里五个零件是亚德客下的气缸装配体里的,我其他装配体要分到零件显示,这个气缸装配体怎么单独顶层显示?谢谢!

网友:
配置-属性-隐藏

网友:
可以先做成一个装配体,你这是直接在装配体里挨个零件组装的吧

网友:
在组件里选中改气缸的所有零部件-右键-生成新的子装配体-打开新生成的子装配体-另存为

网友:
这样在总明细表,就可以显示一个单独气缸了。

网友:
前面说的做成子装配体,插入明细表时选顶层。

网友:
搞成装配体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零件清单不是可以设置等级吗,只显示主模型的下一层级,可以屏蔽掉不需要的数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