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该书中的此处介绍是否有误

楼主(2021-03-29):
各位前辈,麻烦帮忙看看书中此处的介绍是否有误。

网友:
应该是第一行右边是正确的,第一行左边和第二个是错误的。

网友:
看描述是和图对不上,上右侧这个才是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A:
我看都有问题,要我,就不会把两轴承会装在轴上了后再去对孔。这种状况肯定应该轴上装好小轴承,再装入孔中,然后再套入大轴承,最后装卡圈或压紧螺母之类的。这种怎么装都不靠谱。

网友(点评):
如果是大轴承,轴承需要加热装到轴上呢

网友(点评):
装歪了昨办呢?能套进孔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都有问题,要我,就不会把两轴承会装在轴上了后再去对孔。这种状况肯定应该轴上装好小轴承,再装入孔中 ...

网友B:
|譬如朝露发表于 03-29 20:12我看都有问题,要我,就不会把两轴承会装在轴上了后再去对孔。这种状况肯定应该轴上装好小轴承,再装入孔中,然后再套入大轴承,最后装卡圈或压紧螺母之类的。这种怎么装都不靠谱。
估计这俩轴承在轴上是紧配,在箱体上配合松一些。

网友:
没问题,这样的结构设计过,挺好用的,要分情况,如今的加工精度可以保证同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都有问题,要我,就不会把两轴承会装在轴上了后再去对孔。这种状况肯定应该轴上装好小轴承,再装入孔中 ...

是的,你说的这种方式在生产装配过程中确实如此,。我的意思是帮忙看看书中的表达,是否我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这俩轴承在轴上是紧配,在箱体上配合松一些。

轴承先装轴上,还得考虑压紧端面时与轴的垂直度,装完后还得拿表打,好麻烦。不拧紧,那也跟不装没啥区别

网友:
看下各位大侠的高见

网友:
按右栏文字,上右图和下图应该对调。属排版错误。就实际结构来说,缺少轴向定位,除非另有图中没有表达的结构,否则这个轴在工作时有向右侧滑出的风险。

网友:
都是细节

网友:
真是细节见真伪!做工程的必要要关注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