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怎么写入伺服驱动器

楼主(2021-03-29):
电机和驱动器的线连接好了,但是驱动器和PLC怎么连接可把我搞晕了,RS232  485?
驱动器上25针插头和PLC孔插头如何连接呢
新手学习,大佬勿喷

网友:
看驱动器和PLC的接口说明书和针脚定义。读程序,需要有模块之间的通讯协议和通讯线。

网友(点评):
谢谢,我再琢磨下

网友:
这个还是专业的电气人员来搞,机电两条腿走路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点评):
自己DIY一下,加深一下对伺服机构的理解,没打算学多深

网友:
线都接好了以后,在PLC编程软件内编写命令就可以。

网友:
找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定义 启动 报警 脉冲 等几根线。有时候一根线就可以搞定。

楼主:
|水水5发表于 04-05 06:59找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定义 启动 报警 脉冲 等几根线。有时候一根线就可以搞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