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与铁套配合公差请教

楼主(2021-03-29):
铸铁内孔100,轴承套外径100,想在里面偶尔调节时候滑动,由手轮旋螺杆拉动调节

比如我轴承套车±1丝,铸铁内孔大几丝到几丝合理

楼主:
麻烦大家提供下帮助,比较急,谢谢

网友:
配合处起什么作用?定位?传递力或扭矩?

网友:
这个得看工作具体作用啊

网友:
轴承套是千万不能动的,否则导向或润滑就会失去效果!

网友:
看样子你这也不是神马高科技,要求高点配合间隙为1-3丝,但对圆柱度表面质量要求也高。低一点配合间隙3-7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