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同步带,带动工位,做高速移动。不知这样的结构安全否?谢谢!

楼主(2021-03-29):
各位大佬,根据转速选好的同步带和带宽,选出来的是38,采用的是40mm,使用30的带宽和减速机的轴,刚好够用。
我是伺服驱动同步带,带动工位,做高速移动。所以对带宽比较在意。不知这样的结构安全否?谢谢!

楼主:
U型就微调了,不然容易顶到滑轨。
我听以前的公司前辈说,开口,调试比较好调点。是这样么?预估的移动速度有800mm/s,实际移动是2.5-3 s,移动1.6M,预估肯定是要快一点的么。

网友A:
同步带轮的轴怎么设计的?没有定位?

网友:
负载不重的话没啥问题吧

网友:
轨距宽,外侧拖动滑块受偏力矩影响。

网友:
同步带,高速,又比较长的话
1. 选用GATE弧面齿同步带,对寿命,冲击,噪声等有明显改善(相对于梯形齿)
2. 对于长中心距传动,如有必要的话,松边加张紧轮

网友:
我认为当工况 影响系数都考虑进去的情况下,如果选定宽度达不到设计计算宽度,但可能空间结构又对宽度比较敏感,可以考虑加大一个规格保持所需宽度,或者选用加强性能的产品,最好不要差一点刚刚好,这样肯定达不到设计寿命
调整机构能确保更换同步带或者其他部件好维护就可以,设想一下更换零件的动作,看有没有拆不下的零件

网友:
你这张紧装置很不好,强度有点不够,工人调节时也没那么细心的给你受力均匀的,同步带盖板改成可调用于张进好些。你这线速度不算快,1米6的跨幅也不大,跑起来不会晃。见过三米跨幅的同步带,一停下来皮带就晃,一两年轴承就要更换,我跟他说加张紧或加点阻尼,他一脸不屑的说,不用不用,工人把同步带张紧没控制好,调好了没事。这种型材架子也有点危险,特殊行业用个两三年就报废的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轮的轴怎么设计的?没有定位?

有螺丝孔啊

网友:
这种结构方式不是很好

网友:
涨紧轮机构最好不要这样做,后期会很不稳定!

网友B:
我建议对面再加一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U型就微调了,不然容易顶到滑轨。
我听以前的公司前辈说,开口,调试比较好调点。是这样么?预估的移动速 ...

这种结构,我们采用一侧滚珠丝杆,一侧滚动,伺服电机驱动,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轮的轴怎么设计的?没有定位?

可调的

网友:
花点钱 买个同步带模组吧 稳当

网友:
用的什么品牌的同步带

网友C:
我感觉至少搞两条线轨啊 一条在皮带旁边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只能帮你到这了,主动端不要电机出力轴直接受力,用联轴器连接,把主动同步轮加个固定座,从动端,拉同步轮底座,比较实在

网友:
每一侧滑轨一根同步带传动性能更好,然后驱动端搞一根长轴连起来

网友:
这是我们常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至少搞两条线轨啊 一条在皮带旁边应该会好一些

lz就是两条线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对面再加一条。

大侠,这样干,没啥意义,成本剧增吧

网友:
看着负载算是比较重的,在这个速度下,对皮带、电机轴、支座的冲击比较大,建议换成丝杆

网友:
你这个跟我以前做的搬用手很像,存在的问题:1驱动端其实这么设计没问题的,有减速机这么设计是可以的,减速机承受的径向力会偏大,当然求稳妥查径向力以及同步带张紧力;2从动端问题很大:本来就是固定在型材上,型材里面就是T型通孔,时间久了,就会移动;然后又设计U型孔,更容易移动,可参考20楼的设计;3既然速度大,最好是选规格小的同步带,设计2跟同时拉,4型材架子是不适合高速带重负载的,整个机加的刚性和稳定性不好,建议可以的话,设计钢架,稳妥

网友:
引用 楼主:
U型就微调了,不然容易顶到滑轨。
我听以前的公司前辈说,开口,调试比较好调点。是这样么?预估的移动速 ...

楼主好:
      为毛想到在螺柱上开螺纹孔呢?对应规格的螺栓长度够不够?换个方向用螺栓顶紧的方式考虑不
      通常1.6米范围内不是匀速运动,分加速、匀速和减速三个阶段,运行相对稳定,急动急停冲击太大。

网友:
你那个表格是自动计算么,能分享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