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侧壁的高栏车码垛机械手爪展开时会出现干涉,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楼主(2021-03-29):
如图所示,对于高栏车而言,码垛机械手爪抓取面粉袋向高栏车堆放面粉袋时,在高栏车的侧壁处会有干涉,码垛机械手爪的开合都是设计为圆周形式的运动,不可避免的会与车厢侧壁干涉,还有可能与其他面粉袋刮碰,这个地方的改进,我一直没有想出好办法,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
车厢内堆放面粉袋到一设定高度,把机械升高是否可以?

网友A:
转个方向不可以吗?就是把那个机械手转90°不就不干涉了吗?

网友B:
这种手爪作业,想不干涉只能半空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个方向不可以吗?就是把那个机械手转90°不就不干涉了吗?

哈哈哈哈,这也太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手爪作业,想不干涉只能半空扔

车厢是4面壁,转过去还是有墙壁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个方向不可以吗?就是把那个机械手转90°不就不干涉了吗?

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不过会和其他的袋子刮碰,另外车厢内每一层的袋子有时会竖直摆放,有时会横向摆放

网友:
在最下面加托盘,用叉车直接叉出来行不,把你这套机构直接省了。

网友:
想一步到位还是有点难度的,不想人工,我感觉要搭配托盘+无轨agv搬运车

网友C:
机械手爪子再加一个单向的关节就行了,扭簧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手爪子再加一个单向的关节就行了,扭簧复位

在哪里加

网友D:
为什么不考虑做一边是挡边,一边是手爪的方式呢

网友:
S弯向内侧

网友:
车厢的三个侧边是不是都可以翻转的

网友E:
抖音上有垂直码跺的结构,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抖音上有垂直码跺的结构,可以参考下

垂直码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考虑做一边是挡边,一边是手爪的方式呢

那个不太稳定

网友:
这个码垛抓手好像是ABB专用的!

网友:
货车车厢壁用活动的,取货的时候把活动拴拉下车厢壁放下来

网友:
面粉不好吸吧

网友:
换个抓取方式吧,这是个南墙!

网友:
可以使用混合式包装抓具,中间真空吸,两侧抱夹。拆垛、码垛可以实现,即保证了效率,也避免了干涉。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K4y1S7i4?zw

lz好好参考一下,波士顿仓储物流机器人

网友(点评):
Stretch 上的真空就是PIAB

网友(2022-11-18):
机械手改成铲子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