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闭合角展开问题

楼主(2021-03-30):
有闭合角的钣金,展开应该像是图1那样的凸出形状才对的吧?
为啥无论是输出到CAD,还是工程图平板式展示,输出的图形都是内边直角的?

网友:
立体图会吗

网友A:
可能是你选了两种不同的配置。仔细看看自己的图。

网友B:
制图顺序和方法会影响展开图的准确性,尝试不用的作图思路有可能会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选了两种不同的配置。仔细看看自己的图。

试了配置,不是配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图顺序和方法会影响展开图的准确性,尝试不用的作图思路有可能会解决。

就是最后加了个闭合角后展开就不对了,没加闭合角之前就没问题

网友(点评):
默认的平板展开只针对基体法兰,后加的特征一律不考虑,得用专门的展开命令

网友(点评):
我再去研究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配置,不是配置的问题,

多问一句,你的图1是sw自己展开的,还是你自己画的平板。

网友A:
当前图一致时,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问一句,你的图1是sw自己展开的,还是你自己画的平板。

图1是在3D里面,钣金工具栏展开命令展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前图一致时,没发现问题

为啥我展开就不对了

网友C:
钣金模块下展开,才会有这种工艺缺口!

网友D:
在平板型式哪里,右击,编辑特征图标,把边角处理勾掉就可以了。别人的图纸要注意这里,自己的模板另存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平板型式哪里,右击,编辑特征图标,把边角处理勾掉就可以了。别人的图纸要注意这里,自己的模板另存一下 ...

没找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钣金模块下展开,才会有这种工艺缺口!

工程图上不能设置显示么?

网友E(2021-04-29):
跟折弯半径有关系

网友:
13楼正解

网友F(2021-06-06):
引用 网友E:
跟折弯半径有关系

看到很多门,不搞45°斜接法兰,搞90°拼接,有何优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到很多门,不搞45°斜接法兰,搞90°拼接,有何优点?

90°省事一般直接上冲压模冲掉一个角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90°省事一般直接上冲压模冲掉一个角就好

可能是直角的冲模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