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55毫米的轴承内孔,公差正负0.01,现正公差超差0.05,如何补救?

楼主(2021-03-30):
直径55毫米的轴承内孔,公差正负0.01,现正公差超差0.05,如何补救?两种方案:1.镀铬,镀层厚度精度能否控制?镀后是否需要再加工内孔?2.激光补焊后,加工内孔修补?大家如果有更好的方法,欢迎补充?

网友:
镀铬厚度控制在10um以内还是可以的

网友:
镀铬,再加工

网友:
但你的镀铬厚度要求达到50um,有可能强度有影响,比如受力易剥落等(镀层也不是越厚越好,50um貌似比较少见,一般常见的有10+,20+)
供参考

楼主:
|henry007发表于 03-30 10:24但你的镀铬厚度要求达到50um,有可能强度有影响,比如受力易剥落等(镀层也不是越厚越好,50um貌似比较少见,一般常见的有10+,20+)

供参考
刷镀镀层精度能达到什么范围?

楼主:
|henry007发表于 03-30 10:24但你的镀铬厚度要求达到50um,有可能强度有影响,比如受力易剥落等(镀层也不是越厚越好,50um貌似比较少见,一般常见的有10+,20+)

供参考
双边50um,单边25um,这个应该难度不大?再是刷镀可以保证镀层厚度精度,不用镀后再加工

楼主:
|yuhan发表于 03-30 10:17镀铬,再加工
镀铬后,再加工,比较困难,太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镀镀层精度能达到什么范围?

电镀,不是刷镀
刷镀一般是外观的,比如汽车表面镀铬,你这个不适合

网友:
批量大小啊,少量就报废,量大的话咨询好电镀厂的参数把尺寸加工到位送去电镀达到你要求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镀铬后,再加工,比较困难,太硬了

磨床加工

网友:
镀层铜就行吧,精车。

网友:
这个不好办,现场有师傅偷懒,直接用502粘的搞法

网友:
镀铬后,磨床加工下是最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