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镀工艺,镀层厚度能做多少范围?精度能控制在什么范围?

楼主(2021-03-30):
直径55毫米的轴承内孔,公差正负0.01,现正公差超差0.05,如何补救?

网友:
电镀 \加大后镶套,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网友:
看轴承是轻载还是重载,有没有冲击。重载或者有冲击的情况,镀层有可能剥落,损坏轴承或设备。

网友:
不用想其他办法了,配轴吧。

网友:
镀锌肯定不行,薄薄的一层很容易脱落,镀铬又太滑了!

网友:
精密元件,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