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弯管怎么计算下料,能用sw展开直管吗?还是划线计算?

楼主(2021-03-30):
求助大神,弯管怎么计算下料,能用sw展开直管吗?还是划线计算?

网友:
这就是鱼尾展开吧

网友:
算下料尺寸吗?用中心线长度下料。

网友:
这肯定展开不了啊,它又不是钣金,没有这个模块功能!

网友(2021-08-17):
各直线段和各弧长加起来就是管路总长,计算时都按照中心线计算。

网友(2021-10-20):
按中心线算,sw直接可以测量,展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