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闸门密封的问题

楼主(2021-03-30):
想请教大神关于闸门是如何做到门与门框之间实现滑动密封的问题,我现在需要设计一款气动闸门,但是门与门框之间需要密封,现在就是想不到可以用什么方式实现滑动密封,或者说有什么密封材料适合滑动密封的,需要耐磨,耐腐蚀,耐高温,请各位大神指教一二,谢谢!4 B' [( n8 a7 `) g# p

网友:
闸门?还是气动闸阀??

网友:
前面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没有找到解决方案放弃了。可以考虑换一个方向考虑一下,比如说门框整体进行密封。

网友:
镶嵌铜条,带点锥度

网友: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哈,看下大巴车的门是怎么密封的

网友:
要在多少气压情况下使用!?

网友:
是啊完全可以参考闸阀结构的。

网友:
这个不太好办,标准的靠谱,定制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