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螺纹代表什么意思,求指教

楼主(2021-03-30):
这两个图的螺纹BN 18.04和BN 9.03代表什么意思?求大神指点

网友:
真不知道这个BN代表什么意思?差了国外螺纹手册,也没看到这个代号。

网友:
首先需要知道楼主这个是什么零件??

网友A:
这个BN好像是博萨德的内部标准代号,瑞士的公司,图片显示的好像是他家的电缆接头。楼主去他家网站看看吧!如果不行,就让甲方提供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N好像是博萨德的内部标准代号,瑞士的公司,图片显示的好像是他家的电缆接头。楼主去他家网站看看吧! ...

S46X2应该是米制锯齿螺纹的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