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薄膜叫什么?哪里可以定做

楼主(2021-03-30):
找了好久没找到,有知道的朋友吗

网友:
请问下这个薄膜是什么所用,看着挺有意思的

网友:
弹簧垫片,防滑作用的???

网友:
你先大概说说这个是什么设备或仪表里的,大概是干什么的,才好让大家帮你一起猜猜看或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