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迹曲线小问题

楼主(2021-03-30):
问题1,装配体运动得到的轨迹线,再利用这个轨迹线扫描成实体,实体表面显示怎么怪怪的,有没有什么影响?

问题2,这样的实体零件长90米左右,出图要怎么表达?
需要分段?这种样条曲线如果用传统制图描点的方法标注尺寸,是不是太笨了?
出图有没有什么简单的表达方式?

网友A:
请问这种零件存在于现实中吗,哪怕是钢结构那也是分段拼接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种零件存在于现实中吗,哪怕是钢结构那也是分段拼接而成。

拼接,分段问题不大,当然存在了,我们这个就是具体的项目呀
表达方式可能比较蛋疼

网友:
这种数模造型确实有问题!

网友:
找规律表达,局部放大,X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