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格式转换后SW无法打开

楼主(2021-03-30):
我用inventor做了一个装配图,转换成STP格式,然后用SW打开,弹窗显示:遇到无效的记录索引。然后我将装配体中的单个零件单独转成STP格式的,再用SW打开,是可以正常打开的,请高手指点。后面是错误记录显示

网友A:
主要是因为,在打开step时,系统没有正确判断零件和装配体,所以,会出现空白,而通过手动选择,则正好可以避免此类情况,这样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因为,在打开step时,系统没有正确判断零件和装配体,所以,会出现空白,而通过手动选择,则正好可以 ...

没有手动选择的窗口要如何操作呢?

网友B:
用   .X_T   格式,然后下面选项把版本降低点到25左右,不然低版本SW还是打不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X_T   格式,然后下面选项把版本降低点到25左右,不然低版本SW还是打不开的

我用  .X_T   格式保存后,在所在文件夹内根本找不到这个文件,是咋滴了啊?

网友(2021-11-10):
别人发给我inventor文件,一星期前发给我的。我将装配体转成stp后,用SolidWorks打开正常。昨天将相同设备的的inventor文件再次发给我,有工程图了,模型是否有改进我不清楚。我将它转stp后,SolidWorks打不开该文件。第二次转stp之前,未防止SolidWorks文件名的问题,将上一次生成的SolidWorks文件压缩及删除。
回想以前多次有此情况:同设备,第一次发来的inventor文件,转stp后,用SolidWorks打开正常。第二次发的inventor文件,转stp后,SolidWorks打不开。
多次都是这个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