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类似的结构

楼主(2021-03-30):
紫色部件不动的,白色用力向下拉被3个钢珠卡住,用很小的力上拉绿色部件就能解开。各位大神有没有类似的可以用很小的力解锁的机构借鉴下。

网友:
雨伞的杆

网友:
你搜一下芯轴锁

网友:
夹具上常用的夹紧机构

网友:
有专利问题,你可以完全参考上面改一下,比如上面或下面加个弹簧。

网友:
弹珠锁紧结构,旋转时,压紧弹珠,弹珠凹进去。再旋转一个角度,结构内部的弹簧将推出来。

网友A:
搜索:机械甩棍。就是这个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索:机械甩棍。就是这个结构

是这个图片么?

网友:
电阻两头碰焊铜丝的机器上抽拉铜丝就是这种结构,铜丝可被认作是你图上绿色的零件

网友:
和拧紧枪 快换批头 结构很像

网友:
这种结构很常见吧。多数是推拉绿色部分锁止或者解锁,你这是逆向

网友:
绿色圆钢上挖三个小坑不就行了。

网友:
快转接头

网友:
洗衣机水管接头

网友:
CNC的攻牙夹头也是这种。

网友:
和拧紧枪 快换批头

网友:
把钢珠换成波珠螺丝。如果不知道什么是波珠螺丝,可以去淘宝搜一下。

网友:
有没有详细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