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注塑材料注塑工艺参数推荐表

楼主(2021-03-30):
请教各位高手,有没常见注塑材料注塑工艺参数推荐表。
说明:日本客户对注塑工艺参数的来源比较注重,想知道具体参数的来源,为何设定该值,由于目前国内的注塑厂基本是根据注塑师父经验设定了,没有形成经验数据库,或者工艺参数验证表,所以,是否那那种国标推荐建议的注塑工艺材料推荐表,列出注塑材料对应相关各种工艺参数的推荐值。

网友:
这事情得向塑料行业的工程师们请教。最好是既懂注塑机械又懂塑料专业的人士!

网友:
这是通用的几种材料参数,实际中,每个注塑厂家,都还有细微的参数,那才叫商业机密。

网友:
每个注塑件的材料都有材料商的具体型号,让材料采购人员向材料商索要该材料型号的物性表和注塑工艺参数表,常见的材料规格在材料商的官网上也能下载,这个是最官方的资料。只要你的注塑工艺是在这个参数表的范围内就没问题。之前我对应日本客户就是这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