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节数怎么算

楼主(2021-03-31):
两个链轮通过链条传动,链条节数怎么算

网友:
链条有节距,传动链条的周长(传动平面长度*2+两链轮各自的半径)除以节距

楼主:
|小陶子发表于 03-31 08:47链条有节距,传动链条的周长(传动平面长度*2+两链轮各自的半径)除以节距

是取链轮分度圆直径吗

网友:
两个链轮中心距除以节距,再乘以2,加上链轮齿数就是链条链节的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取链轮分度圆直径吗

我刚才的算法是估算的,成本评估的时候用用可以,实际工程计算你参考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