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机构锁止靠什么?

楼主(2021-03-31):
对于连杆机构,锁止靠什么?如果只靠电机本身的阻力矩可以起到锁止吗?比如下面这个锅,我想让他停在任意角度,那么由于锅的重力,对电机有个力矩。这里的锁止,只靠电机可以起到锁止吗?还是需要额外的锁止装置。

网友:
加个刹车或者离合器

网友:
电磁刹车,

网友:
需要额外的锁紧机构。比如(能自锁的)减速机、离合器、电刹车等等

网友A:
为啥要设计成这样,是钱多花不出去吗?还是结构力学没学好?
一般设计这种摇头机构都把链接点放在重心附近,这样使用小电机就能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设计成这样,是钱多花不出去吗?还是结构力学没学好?
一般设计这种摇头机构都把链接点放在重心附近 ...

大侠的回复猛一听有道理,仔细一品不对啊。严格描述应该是整个运动循环中过重心的垂线与底部支撑铰接点的距离尽量小,即重力力矩尽量小,尤其是运动停止时的位置,这样要求电机的保持力矩就低一些。

网友:
伺服力矩控制模式

网友:
靠尺寸约束吧

网友B:
曲柄用涡轮蜗杆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曲柄用涡轮蜗杆行不

瞎猜啊,觉得他的目标就似乎弄个炒菜的的可以颠勺的锅就好了,这个蜗轮蜗杆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
蜗轮蜗杆减速机的自锁功能试试看

网友:
带抱闸的电机和制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曲柄用涡轮蜗杆行不

高人,一下说到了点子上!用涡轮蜗杆减速机既成本低,又解决了电磁刹车之类停电造成的下落。

网友:
炒菜锅和卫星天线的区别

网友:
简单点的就用涡轮蜗杆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