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配管时,钎焊式换热器下方这块橡胶垫的作用?

楼主(2021-03-31):
在焊接时,这块橡胶垫有何作用?

网友A:
是不是焊接工艺需要?你问问车间师傅,得到答案也上来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焊接工艺需要?你问问车间师傅,得到答案也上来分享下。

车间工人说:换热器底面和安装板有缝隙,在周围焊接时容易被打穿,左边和安装板紧密接触,不会出问题。听的云里雾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车间工人说:换热器底面和安装板有缝隙,在周围焊接时容易被打穿,左边和安装板紧密接触,不会出问题。听 ...

他说的意思是,害怕散热片在焊接过程中。和底板由于缝隙过少,产生电弧从而烧毁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意思是,害怕散热片在焊接过程中。和底板由于缝隙过少,产生电弧从而烧毁散热片。

哦哦,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意思是,害怕散热片在焊接过程中。和底板由于缝隙过少,产生电弧从而烧毁散热片。

应该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