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彩色打印件要怎么做

楼主(2021-03-31):
请教一下,有没有人了解全彩打印的,请问是需要什么格式的文件,然后是用什么软件导出的?
看起来打印效果真的很不错,要是表面上色的话没有一定的美术功底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想体验一下

网友A:
色彩会不会是后期处理的

网友B:
3D打印,后期上色的吧?3D打印只有单色,还没见过能打彩色的

网友C:
3d打印应该支持stp格式。一般三维软件导出到stp格式都可以打印的。

网友D:
打印单色实体,后期喷漆上色
这种复杂颜色的,要多种颜色分层上色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那帮做手办上色的应该比较擅长,价格和手艺成正比,手艺越好价格越不美丽

网友:
几个喷头就几种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色彩会不会是后期处理的

不是后期的,是直接全彩打印的,听说是目前价格很贵,然后就是不知道需要提供什么格式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打印,后期上色的吧?3D打印只有单色,还没见过能打彩色的

有是有的,很贵,对格式的支持也不太懂,所以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打印应该支持stp格式。一般三维软件导出到stp格式都可以打印的。

我也不懂,但是三维必须是包含表面色彩信息的,不然和普通打印就没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印单色实体,后期喷漆上色
这种复杂颜色的,要多种颜色分层上色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那帮做手办上色的应 ...

这种喷色太考验师傅水平了,能喷也是很贵,算下来性价比不一定比直接打印来得实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喷色太考验师傅水平了,能喷也是很贵,算下来性价比不一定比直接打印来得实在

直接打印一是选择相应颜色的材料,二是考虑喷色。

网友E:
3MF和AMF格式都可以,STL格式不行。
有全彩色打印机,你这个效果要找用多色树脂材料盒的那种,喷无色丝上色的打印机出来没有这么细腻。不过老实说,这个光泽度像后期打磨上清漆的效果,打印出来没有这么亮。
机器说贵也不贵,几万十几万几十万都有。万元以下只有单色打印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3MF和AMF格式都可以,STL格式不行。
有全彩色打印机,你这个效果要找用多色树脂材料盒的那种,喷无色丝上 ...

谢谢答疑解惑,这格式见都没见过,通常是用什么软件处理的知道不?

网友:
你去某宝找个能 彩色打印的店,问下他们需要什么格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答疑解惑,这格式见都没见过,通常是用什么软件处理的知道不?

哎,楼主,有关键词其实就可以百度了哈。
这个链接是其中一种可以打开3mf的软件。

https://www.solvusoft.com/zh-cn/ ... rporation/paint-3d/

网友:
这个东西是吹塑的吗?颜色吹塑之前就印好的吗?3d喷,这代价好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