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自动机场自动开闭门原理

楼主(2021-03-31):
哪位大神能帮忙指点一下,目前我想到的是左右旋滚珠丝杆,一个限位轴,这样一个电机就可以同时控门板的开闭,然后我看视频,有些是用的三节滑轨之类的,所以各位能否提供点意见,或者参考的模型之类的,可以有偿。欢迎留言

网友:
电机拉绳子

网友A:
电缸控制升降平台,电缸轴上加一个固定块连左右两个连杆,连杆另一端连接门,门由门上导轨控制自由度,连杆长度控制开关门的行程,实现平台上升时门打开,下降时门闭合。

楼主:
您好,不是很懂,能说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缸控制升降平台,电缸轴上加一个固定块连左右两个连杆,连杆另一端连接门,门由门上导轨控制自由度,连杆 ...

看着不像是连杆机构。

楼主:
顶一个,有没有大神指点指点的

网友:
中间双向螺纹丝杆,或者上下两根齿条啮合中间齿轮,考虑到独立使用,只能用电机吧

网友B:
一个电机轴上面,绳子正反绕,电机转动打开,反转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机轴上面,绳子正反绕,电机转动打开,反转关闭

有这么复杂么?

网友C:
我刚好有类似机构,lz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不像是连杆机构。

你要先明确负载,工况,要有数据。
条条大路通罗马,根据你的需求选择一条最优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好有类似机构,lz留个联系方式

18706179436  谢谢大神

网友D:
楼主好:
      方案很多,参考门的结构方式。主要看客户或公司商品企划要求咯:
      一类,平开门式,设置滑动副和直线传动机构。滑动副可以是直线滑轨,滚轮+导轨,直线传动比如齿轮齿条,丝杠,带/链传动也可以;
      二类,对开门式,设置铰链和翻转机构。翻转机构可以是四连杆,齿轮传动,蜗轮蜗杆;
      三类,折叠门式,设置铰链和直线传动。
      四类,卷帘门式,参考汽车天窗遮阳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
      方案很多,参考门的结构方式。主要看客户或公司商品企划要求咯:
      一类,平开门式, ...

谢谢,不过这不是生产用的,只是讨论下,想了解下它的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好有类似机构,lz留个联系方式

大佬,求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
      方案很多,参考门的结构方式。主要看客户或公司商品企划要求咯:
      一类,平开门式, ...

一类,二类比较常见。

后面的,应该没人考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这不是生产用的,只是讨论下,想了解下它的工作原理

你是想了解到什么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想了解到什么程度?

看下内部的结构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下内部的结构之类的

你是做无人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做无人机的吗?

不是的,只是想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