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现在国内外密封环温度测量装置的研究现状

楼主(2021-03-31):
初学乍道,想请问一下如何对密封圈进行温度测量呢?测温装置的设计准则规范是什么?谢谢

网友:
什么类型的密封圈?密封圈安装在设备结构内,要测它的工作温度,得在结构内部内置温度传感器才行。

网友:
用温度传感器测,如果是测一两次在密封圈边上埋一个通用的温度传感器,长期准确测量的话可以在密封圈里面埋一个温度传感器。

网友:
不知道怎么在密封圈里面装温度传感器。一般都是用红外线测温枪进行表面测量。

网友:
是对密封环境 进行测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