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模组这样固定,稳定性能否保证?

楼主(2021-03-31):
如图所示,丝杠模组倒立固定在平台上,而模组的下端不固定,滑台移动重物时,这个模组的稳定性能否保证?下方要是加固定结构,可能空间不足

谢谢!

网友:
避开重量和负载来谈稳定性都是耍流氓

网友:
不能保证

网友:
模组与平台的连接结构是什么样的结构?受力点在什么位置?还有上面社友提出的负载?

网友A:
有这种做法,但是要考虑负载速度

网友:
加两根筋板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没有具体尺寸和具体重量啊

网友:
这个要考虑你的设计速度需求,末端精度要求,我所在公司曾经做过类似的仿真,任何材料都含有一定的弹性的,你要考虑在规定的时间内,材料的变形是否能够恢复,以及在额定载荷条件下,变形量是否在规定值范围内。

网友:
算下重心位置及弯矩。运动的时候考虑加速度。

网友:
谢谢分享。大家的意见都很中肯。

网友:
看起来像机床的Z轴?

网友B:
在背板上焊两条角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背板上焊两条角钢啊

那他的末端我不固定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他的末端我不固定可以不?

要看你的负载,工况,
你好歹加两条筋

网友:
结构没问题,考虑怎么自锁吧,断电后不要滑落下来

网友C:
建议背部加筋,连在平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背部加筋,连在平台上

背部加筋,电机那一侧连接在平台上,轴承那一段可否悬空?谢谢!

网友:
可以悬空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部加筋,电机那一侧连接在平台上,轴承那一段可否悬空?谢谢!

丝杠一端可以为自由端,但是你那头要有阻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做法,但是要考虑负载速度

速度会很快,行程控制在100

网友:
设计要尽量 避免悬臂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会很快,行程控制在100

应该问题不大,我以前做的也是垂直安装,丝杆末端悬空,相当于用作于塑料片的冲头,速度1.8秒冲一下,行程只有30mm,因为使用的强度也比较大,丝杆固定端的角接触轴承寿命只用了1年就坏了,轴承是国产的,七八十一对

网友:
速度快了肯定会抖

网友:
看怎么用吧

网友:
加底板和加强筋的话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