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计库 toolbox问题,请教

楼主(2021-04-01):
在设计库生成零件后,另存为重命名的零件,重新保存位置。但是在重启软件后,保存的零件丢失,三维图里面又显示系统零件且不可编辑,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生成零件后,用另存为将零件保存到自己的文件夹,不要放在默认的文件夹(也方便自己查询及项目的独立性)

网友:
sdw 也有这样的问题吗?没用过sw

网友:
再电脑里搜索 sldsetdocprop.exe,找到这个文件,双击打开,然后浏览你保存的标准件,修改一下属性就行。不修改还是会被识别成系统自带的toolb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