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离子风除尘效果的疑问

楼主(2021-04-01):
以前用过离子风除静电,知道离子风有除尘功能,但是没有实际用过,想咨询一下实际用过的大佬们,这个离子风除尘效果实际如何?
我目前有个项目是需要除掉CNC切割后的玻纤板上面的废渣以及灰尘,想问问离子风加毛刷能不能做到完全的除尘?

网友A:
你可能需要把气枪

网友B:
1、离子风扇的作用是利用静电发生器把空气电离产生大量正负电荷,并用离子风扇将正负电荷吹出。形成一股正负电荷的气流,将物体表面所带的电荷中和掉。当物体表面所带为负电荷时,它会吸引气流中的正电荷,当物体表面所带为正电荷时,它会吸引电流中的负电荷,从而使物体表面上的静电被中和,达到消除静电的目的。
2、所以,例子风扇他不是除尘的,它是消除物体表面的电荷,防止电荷对灰尘的吸引和吸附。按照你的工作环境,切割的废料在摩擦的时候会有静电,使用风扇可以消除,对于这些废料的清除有一定效果,但是完全清除不太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需要把气枪

准备加风刀,主要是要求是完全清洁,所以可能还是得吸附,现在就是不想用水淋,所以想用离子风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离子风扇的作用是利用静电发生器把空气电离产生大量正负电荷,并用离子风扇将正负电荷吹出。形成一股正 ...

感谢,如果我加风刀,再加毛刷刷,刷过以后再过离子风,这个方案觉得可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加风刀,主要是要求是完全清洁,所以可能还是得吸附,现在就是不想用水淋,所以想用离子风吸

没有绝对的无尘,就连无尘车间都是有等级的,跟灰尘粒径和浓度有关。你在切割车间除尘,想达到什么效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如果我加风刀,再加毛刷刷,刷过以后再过离子风,这个方案觉得可行吗?

毛刷会掉毛

网友C:
玻纤板上面的废渣确认是完全脱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绝对的无尘,就连无尘车间都是有等级的,跟灰尘粒径和浓度有关。你在切割车间除尘,想达到什么效果呢 ...

肉眼不可见,白色抹布擦上去要没有脏污,大概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玻纤板上面的废渣确认是完全脱离的吗?

确认完全脱离,因为会有一个打磨工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肉眼不可见,白色抹布擦上去要没有脏污,大概这个效果

建议你先打磨了毛刺,再入清洗工序

网友(2022-01-22):
兄弟,最后你怎么做的,我现在也遇到你这个问题了

网友:
兄弟你最后怎么做的,我也遇到你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