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5种防止穿线的简单方法

楼主(2021-04-01):
在3D打印中,穿线是一个普遍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柔性材料。

这里存在穿线的严重情况!(来源:group0通过Flux)

当FDM打印机喷嘴穿过开放空间到达下一个点时,有时可能渗出熔化的塑料,然后塑料凝固并粘在打印的零件上。这是3D打印机的拉线,会使3D打印的零件上留有类似于蜘蛛网或发丝的细塑料线。

从理论上讲,您的喷嘴在通过露天行进时不应沉积塑料(也称为行进运动)。但是,熔融塑料经常会泄漏到不应有的部分上,从而使印刷品看起来像“胡须”。

FDM打印机中拉线的主要原因是使用了错误的回缩设置并将热端温度设置得太高。例如,PETG需要相对较高的温度才能融化,并且以拉丝而臭名昭著。但是,也知道PLA和ABS会出现此问题。

幸运的是,有一些方法可以防止3D打印机拉弦。让我们来看看!

一、启用撤回

启用缩回时,熔化区上升(来源:SublimeLayers)

启用缩回是用于打击3D打印机拉丝的最常见方法。启用回缩意味着,在挤出机必须穿过空白处的情况下,长丝将被进料器拉回一点点。这可以防止熔融塑料随打印机头移动而落后,因为“向后拉”动作可以防止渗出。挤出机到达下一个位置后,将细丝推回,然后再次从喷嘴恢复打印。

在大多数切片应用程序中,例如Cura,通常默认情况下启用缩进。但是,确认这是正确的做法总是一个好主意,尤其是当您开始遇到穿线时。如果撤回设置已打开,而您仍在经历3D打印机拉线,则可能需要进入撤回设置的实质内容:

缩回距离
缩回距离可能是最关键的缩回设置,因为它决定了灯丝的行进距离。通常,如果喷嘴可以进一步缩回,则意味着您不太可能遇到3D打印机拉线的情况。但是同样,如果缩回得太远,则当您需要恢复打印时,热端可能无法使用灯丝。

收缩距离可能会因您使用的挤出机类型而异。但是,由于喷嘴和驱动齿轮之间的距离较长,因此在鲍登(Bowden)装置上的挤出机通常需要更长的缩回距离。

为了确定正确的缩回距离,您可能必须执行测试打印。尝试以下缩回测试打印:可以快速打印,不需要太多的灯丝。

回缩速度

该回位速度决定了丝是如何迅速缩回。更快的缩回速度表明3D打印机不太可能出现拉丝,因为细丝在开始渗出之前被拉回了足够快的速度。但是,如果回缩速度过快,则可能导致灯丝与喷嘴内的其他部分断开连接。更糟糕的是,驱动齿轮的快速运动可能会磨碎熔化的塑料并堵塞喷嘴,或在未沉积细丝的区域形成。

因此,您应该着眼于找到最佳缩回的最佳位置(介于慢速和快速之间)。该最佳点可能会因打印材料而异。执行一些测试打印以确定理想的缩回速度。

如果您仍然不确定该怎么做,请查看 Simplify3D。该程序附带预配置的配置文件,如果您正在寻找最合适的收回速度,那么它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您应该使用哪些设置?

不同的回缩设置可以显着增加或减少斑点(来源:Domoticx)

为了确定最佳的回缩值,您必须首先知道将要使用的挤出机以及要用于打印的材料。

在直接驱动挤出机上,像ABS和PLA这样的材料在40到60 mm / s的速度和0.5到1.0 mm的缩回距离下将表现出色。另一方面,在Bowden装置上的挤出机通常需要30至50 mm / s的速度,回缩距离约为2.0 mm。这些数字不是恒定的,可以根据许多变量而变化。

归根结底,如果正确地完成了缩回操作,它将有效地结束穿线,并且可以让您更好地控制打印。一些切片器程序,例如Simplify3D,带有“ coast”和“ wipe”参数,这些参数是用于进一步拨入撤回值的强大工具。

二、设定正确的温度

这个漂亮的模型将帮助您找到理想的温度(来源:dede67 via Thingiverse)

随着温度升高,即使在调整缩回设置之后,打印材料也变得更液化,并且更有可能从喷嘴滴下。较低的温度降低了这种可能性。但是,必须注意不要将温度设置得太低。极低的温度可能会使长丝熔化不充分,从而可能导致挤出问题。

理想温度取决于打印材料和其他打印设置。但是,通常建议在发现拉丝后降低温度。您可以尝试以5到10°C的增量降低喷嘴温度,但切勿将温度降低到制造商的最低规格以下。以下是一些最常见的灯丝的推荐温度:

PLA: 180-220°C
ABS: 200-250°C(90-100°C打印床)
PET: 215-235°C
TPE: 210-240°C(20-70°C打印床)
PVA: 160-190°C(60°C打印床)
TPU: 230-250°C(60°C打印床)
使用 温度校准塔测试打印纸是识别每种打印材料的理想温度的好方法。

为了提供进一步的指导,我们的文章针对不同的灯丝提供了最佳的打印温度,涵盖了最常见的灯丝,如果您正在寻找适合您的灯丝的理想打印温度,那么它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三、调整打印速度

可以在Cura中轻松调整行进速度(来源:All3DP)

打印速度也会影响3D打印机的拉线。例如,如果喷嘴花费的时间太长而无法在两点之间移动,则可能会出现拉丝现象,因为熔融塑料有更多时间从喷嘴中渗出。但是,如果挤出机可以更快地移动,那么短的动作可能足够快,以至于长丝将没有足够的时间渗出。

在不尝试打印时提高喷嘴的行进速度可以减少3D打印机的拉线现象,但是如果温度较低且打印速度太高,则可能会由于塑料将缺乏足够的滴落时间而最终处于挤出状态。

通常,对于大多数打印材料,190至200 mm / s的速度都可以正常工作,但是MatterHackers已发现150 mm / s是大多数打印机的理想行进速度。

作为创建者,您需要先验证打印机使用的速度,然后才能决定进行任何调整。例如,X / Y轴移动速度表示从一侧到另一侧的移动速度,并且该速度与喷嘴在整个空白空间上移动所花费的时间长度直接相关。

简化3D之类的程序具有确保行进路径足够短以减少渗出的功能,即使这意味着完全避免开放空间也是如此。实际上,大多数切片机的包装都具有加快喷嘴以进行非打印运动的设置。

四、打印前彻底清洁喷嘴

您可以使用刷子清洁3D打印机喷嘴(来源:Airwolf 3D)

长时间使用打印机时,尤其是使用PETG等单一类型的打印材料时,灯丝会在喷嘴中留下一薄层残留物。该薄层可能会导致3D打印机拉线,因为细丝束会试图粘在打印零件的表面上。

为避免此类问题,请确保在进行任何打印之前彻底清洁喷嘴,以清除之前的细丝中的灰尘。有关更多指导,请查阅我们详细的喷嘴清洁指南。

五、保持长丝无湿

密封的干燥箱可以保护您的灯丝不受潮(来源:mcfada通过Instructables)

PLA是这里的罪魁祸首,因为与ABS相比,PLA倾向于吸收更多的水分。一旦存在水分,当塑料被加热时,它往往会变成蒸汽。这种蒸汽会与塑料混合,并且会增加非打印运动期间渗出的可能性。

因此,应将灯丝存放在无水分的环境中,例如塑料盒,尤其是在潮湿的环境中。

机翻 原文  https://all3dp.com/2/3d-print-stringing-easy-ways-to-prevent-it/  作者  Brian Obudho

网友:
我用的是raise3D的打印机,自己有切片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