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轮后续

楼主(2021-04-01):
你们觉的我问的简单,只不过这个是真我的知识盲区。我问个现在我的研究课题。有多少能帮忙给答一下。
压电材料现在没什么能测量静载的,用来求变形后稳定的测量数据。唯一片文章提了一个假设的静态测量。谁能帮忙给解读一下。
资料几句话就一张图片。

楼主:
我现在要研究压电的静态指示力,要稳定的变形后,频率响应一定要是0HZ。准静态不行,帮忙看下。

楼主:
附上整篇论文和图片。

楼主:
额,怎么取消威望下载。。。

网友(点评):
10点威望,大佬们还是付的起的

楼主:
我先说说我的看法,能有人评论一下也行。我查看了这个juncheoljeon是个韩国的,他的这个文章已经没法下载了。猜测论文的原理为,PVDF监测机械结构的动态应变,电荷放大器放大采集到的信号。当电压归零后,所有监测消失。但是所有电荷放大器有一个不好的现象为有时候会零飘。juncheoljeon恰好利用这个不好的零飘来移动静态变形的0点,稳定零飘值求取静态值。是不是这个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要研究压电的静态指示力,要稳定的变形后,频率响应一定要是0HZ。准静态不行,帮忙看下。

你问的是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是电路设计问题?

我想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juncheoljeon的方案是不是这个方案。来检测机械和其他大型设备的应变和压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juncheoljeon的方案是不是这个方案。来检测机械和其他大型设备的应变和压力。

按照有限的信息,得到:
1. 新型传感器PVDF,可以同时测变形(应变)和振动(加速度)
2. 传统传感器只能测单一参数,要么变形,要么振动,要同时测量就需要2个传感器
3. 新方案:1个新型传感器PVDF替代2个传统传感器
4. 验证和实验设计:同时用这2种方案,测试同一个机器,得到数据,计算数据的相关性和一致性
5. 如果数据的相关性和一致性结果OK,实验结果有效,达到验证目的:接受新型传感器,1个新型传感器确实可以替代2个传统传感器
讨论的关键问题是:
1. 传感器PVDF的电路如何设计?
2. 实验验证和数据相关性和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有限的信息,得到:
1. 新型传感器PVDF,可以同时测变形(应变)和振动(加速度)
2. 传统传感器只 ...

论文的观点是他可以同时完成,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网上的资料和全部的PVDF传感器厂家都说自己的不能做静态监测,不能同时完成。所以想推演他的方案。第一步就是论证推演出来的方案是不是正确的。

楼主:
希望有人能说明我的方案与juncheoljeon的论文图片上的内容是不是一样的。有简单的理论支撑告诉我,我的方向正确或者不正确就行。或者有更好的压电传感器监测0HZ响应的大型机械结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有人能说明我的方案与juncheoljeon的论文图片上的内容是不是一样的。有简单的理论支撑告诉我,我的方向 ...

读研课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希望有人能说明我的方案与juncheoljeon的论文图片上的内容是不是一样的。有简单的理论支撑告诉我,我的方向 ...

有钱做实验倒是可以想一想,以下思路供参考:
通常PVDF传感器测交变应力比较敏感,精度高,但也不是不能测静态应力,可以变通一下,做一些实验,是否成功取决于实验的结果
实验条件包括:PVDF传感器+低通(比如0.1HZ??)放大电路,待测机械结构 + 不同负载(空载,10%满载,50%满载,90%满载等),做一个DOE
1. 在停机和开机条件下分别测电压数据(滤掉0.1HZ以上的波形,可认为等于静态),获得的数据应该是测静态应力电压
2. 做不同负载的电压曲线,看看是不是符合负载规律(线性规律或指数规律等。。。)
3. 如符合规律,做经验曲线,再做进一步的精确实验(实机等)。

特别说明,以上只是一些假设建议,无任何实验数据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做实验倒是可以想一想,以下思路供参考:
通常PVDF传感器测交变应力比较敏感,精度高,但也不是不能 ...

你说这个我们做了。这个0.1HZ作为载波无所谓多少HZ,高了反而更好滤掉。但是你说的这个负载,比如我要这个10%的负载保持在一天,压电膜电压也要10%的电压上保持一天。可以吗?怎么做。你说的应该就是我们的准静态,但是我们不要准静态。超大型机械结构会在某个状态上存在很长时间可能是几个月,可能是几年。这个状态的压电膜电压也要跟随是几个月,几年。而一旦负载变化,电压也要跟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这个我们做了。这个0.1HZ作为载波无所谓多少HZ,高了反而更好滤掉。但是你说的这个负载,比如我要这个 ...

不用一天,一小时都可以,主要是观察:空载,10%满载,50%满载,90%满载,满载的电压差值,如果差值不明显(预期是明显的),大方向就通不过。
另外注意:0.1HZ不是载波是滤波,目的是把交变部分(振动部分)滤掉,剩下的本底电压即视为静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一天,一小时都可以,主要是观察:空载,10%满载,50%满载,90%满载,满载的电压差值,如果差值不明 ...

我们可能没接上思路,我的意思是我已经做了上述实验,压电膜非常灵敏而且也呈现了线性。但是我加载和卸载这个10%负载的周期2秒,压电膜有线性比例,而且非常好,这是准静态。但现实中加载和卸载这个10%负载的周期是一天或者是几个月,视机械的使用情况而定。我想让压电膜体现现实负载的一天或者几个月。由于压电材料的放电特性,保持不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可能没接上思路,我的意思是我已经做了上述实验,压电膜非常灵敏而且也呈现了线性。但是我加载和卸载 ...

比方说,制作一个实验用的小机器,预计实验周期3个月,评估静态应力
1. 确定比例(不同负载对应的电压,跟空载的比值),是否是线性(或者接近于线性),貌似你已经解决
2. 固定一个负载(比如50%负载),长期跟踪电压,是否是常数(或者接近于常数),待确认
如果验证都是常数,下一步就是画经验曲线,定正常工作区间,报警区间等。。。
更进一步,信号滤波放大电路可以设计成2路,一路监视静态(0.1HZ低通滤波),另外一路监视交变(0.1HZ~50K+带通滤波),可以更精准测量静态+动态,想怎么玩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方说,制作一个实验用的小机器,预计实验周期3个月,评估静态应力
1. 确定比例(不同负载对应的电压, ...

任何负载在压电材料响应区间内都只有瞬时值。压电材料的响应区间最低0.01HZ。这个50%的负载,或者说任何负载不用长期跟踪,跟踪3-5秒就是0值。压电特性。问一下你使用过这个压电材料测静载吗。

网友:
0值也不是绝对的,振动也不可能是绝对的0值,对吧?机器运行多少有一点振动的吧。
就看电路怎么滤波/放大处理(极微小信号处理)。。。你要关注电路的问题,看看有什么突破没有
压电材料出来的信号是原始信号(极微小信号),需要电路精细处理的,最终才是示波器上面看到的可读信号

网友:
你是自己设计专门的PCB电路板处理压电薄膜出来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