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印刷机导向辊问题

楼主(2021-04-01):
印刷机上有光辊,中凹辊,网线棍,展平辊,请教下前辈们这些辊子都什么区别啊?还有辊子的直径不同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关键线速度要一致

网友(点评):
谢谢指导!线速度是一样的,就是搞不清不同形状的辊子有什么区别

网友:
先百度吧,这里除非遇到你这一行的。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4-01 23:00先百度吧,这里除非遇到你这一行的。
谢谢指导!我在百度上没太搞明白,师傅也说不清楚,就说以前用啥现在就用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线速度要一致

有个辊面是印版,网纹辊使墨形成均匀点状分布,有的辊子为了转移油墨,有的为了挤压油墨使其变为薄层,有的辊子为了输送承印材料。印刷机有好多种,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种

网友(点评):
网纹辊的轴一端实心一端空心,请问网纹辊里面一般是通油还是通水呢?

楼主:
|move3309发表于 04-02 12:53
有个辊面是印版,网纹辊使墨形成均匀点状分布,有的辊子为了转移油墨,有的为了挤压油墨使其变为薄层,有的辊子为了输送承印材料。印刷机有好多种,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种

机组式凹版印刷机,我说的哪几种都是输送材料的,就是不知道这几种辊子用起来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