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看看,这个O形圈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04-01):
静密封  用截径8的O形圈
我算的是 内径815*8 和内径865*8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O形圈什么标准?怎么有φ8的?怎么计算的,计算过程有吗

网友B:
8的压缩量有点大

网友:
这个是有标准的,你去查手册吧

楼主:
尺寸太大了没有标准这上一个维修的活,尺寸是我自己测量的,客户也发来了O形圈,长条形的,一条线径8,长2827,一条线径8,长2660,让我们怎么接,
领导说这O形圈质量差,换氟橡胶的,真的买成品
O形圈尺寸是用压缩率和伸缩量算的

楼主:
这是个维修的活,尺寸是我自己量的,客户发来了O形圈是长条的,一条线径8长2827,另一条线径8长2660,让我们自己接
领导说这O形圈质量差,我们买成品,氟橡胶的
计算是根据O形圈 压缩率  和拉伸量1.04算的,
这个尺寸太大了,没有标准
又查了秦大同板手册 有一条说 O形圈内径越大,拉伸量要取小,拉伸量1.01算的

楼主:
新人 ,第一次用,这个 延迟这么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O形圈什么标准?怎么有φ8的?怎么计算的,计算过程有吗

这是个维修的活,尺寸是我自己量的,客户发来了O形圈是长条的,一条线径8长2827,另一条线径8长2660,让我们自己接
领导说这O形圈质量差,我们买成品,氟橡胶的
计算是根据O形圈 压缩率  和拉伸量1.04算的,
这个尺寸太大了,没有标准
又查了秦大同板手册 有一条说 O形圈内径越大,拉伸量要取小,拉伸量1.01算的

网友A:
拉伸量可以取不拉伸或少拉伸,压缩量要取准确些,按照压缩18-25%就可以的,端面的静密封压缩量可以大些,本着宁可压扁也不能漏的原则,选择标准线径O圈时,应按照线径公差的下限值计算压缩量,否则容易掉坑。

网友:
O型圈和O型圈沟槽不要随意设计,老老实实按手册或者样本推荐尺寸设计,否则,漏气漏油,你没发收场。

网友C:
完全和你图上对不上啊,

网友D:
大概算一下,最大拉伸6%,内径848,O型圈内径最小应该为848-50.88,取个中值去市场看哪个O型圈的参数最接近内径820线径8的就行了,维修最好是客户给参数,没有差不多就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伸量可以取不拉伸或少拉伸,压缩量要取准确些,按照压缩18-25%就可以的,端面的静密封压缩量可以大些,本 ...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算一下,最大拉伸6%,内径848,O型圈内径最小应该为848-50.88,取个中值去市场看哪个O型圈的参数最接近 ...

最大拉伸6%,是不是有点大了?

网友E:
径向密封圈要留一定的压缩量,端面密封就不要了吧,你0.5的沟槽能装进去吗

网友D:
|机械学徒96发表于 04-02 07:37
最大拉伸6%,是不是有点大了?

是大啊,所以才叫最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完全和你图上对不上啊,

怎么楼主没看见这句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和你图上对不上啊,

本人刚参加工人,经验不足,还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楼主没看见这句话啊?

不好意思,没来得及回复,想请教大家,是选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径向密封圈要留一定的压缩量,端面密封就不要了吧,你0.5的沟槽能装进去吗
端面密封不需要压缩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大啊,所以才叫最大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8的压缩量有点大

8个的o形圈截径是客户指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端面密封不需要压缩量吗?

压缩量肯定是都要的,对应不同的压力等级有不同的压缩量标准,我说的是端面密封的径向一般不需要留拉伸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缩量肯定是都要的,对应不同的压力等级有不同的压缩量标准,我说的是端面密封的径向一般不需要留拉伸量 ...

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