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输送带解惑

楼主(2021-04-01):
近日在网上看到一种真空传送带,有2个疑问与大家探讨。
1、这种真空结构能否做到在主动轮和从动轮的外围(4拐弯处)也具有负压,用于吸附物料?
2、如果能,转弯处的负压值跟其他部分的能一样吗?

如图,3—真空传送带,8—吸风口,9——吸风机

网友A:
辊子上开通孔,或者开槽(环形、网状,要试)

网友B:
可以的,,,,看看相关型号的过滤机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辊子上开通孔,或者开槽(环形、网状,要试)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看看相关型号的过滤机原理。,

好的,谢谢您

网友C:
这是一个长方箱在顶盖面开孔,侧方是三个抽风口,皮带上也是带孔的,运行起来有一定的吸附力,还不能过大使皮带运动 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长方箱在顶盖面开孔,侧方是三个抽风口,皮带上也是带孔的,运行起来有一定的吸附力,还不能过大使 ...

谢谢您,就是想问主动轮和从动轮的外围能不能带负压,负压值跟其他部分一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就是想问主动轮和从动轮的外围能不能带负压,负压值跟其他部分一样吗?

没有,只是皮带机的中间段,三个8口对应三个9口。如果有可能是三个8对五个9,关键是箱上面板开孔的大小和数量,总的叫“开孔率”。

楼主:
你好,没有找到您说的过滤机,请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只是皮带机的中间段,三个8口对应三个9口。如果有可能是三个8对五个9,关键是箱上面板开孔的大小和 ...

如果想改进使其上下左右都带负压,是否可行?主要是主动轮和从动轮外围部分

网友D:
弧形边有负压要看吸附物是什么形状,尺寸,重量,在滚轮最外围没支撑力只能靠吸附产生的摩擦力,在主动轮和从动轮设制负压吸附目的是什么,主要是弧面吸附力小不容易吸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想改进使其上下左右都带负压,是否可行?主要是主动轮和从动轮外围部分

不明白!啥个“上下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啥个“上下左右”!

就是上面板下面板左右两个棍子外围,一整圈都带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弧形边有负压要看吸附物是什么形状,尺寸,重量,在滚轮最外围没支撑力只能靠吸附产生的摩擦力,在主动轮和 ...

如果吸附木屑,外围加护板,解决支撑力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没有找到您说的过滤机,请明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就是想问主动轮和从动轮的外围能不能带负压,负压值跟其他部分一样吗?

画图标明,你要求是哪里的外围?

物料单颗重量多大,体积多大,拐弯处吸附有何目的?

网友F:
在哪看到的?来个链接吧。

网友G:
我看你问得问题都有点熟悉啊,是做粉尘输送,经过造粒机出来烘干吗?这种输送线除尘效果并不理想的

网友H:
有,我们用过皮带脱水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开眼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吸附木屑,外围加护板,解决支撑力的问题呢?

吸附木屑体积不大没什问题,提前做个试验,但吸附只能一层量少,目的不清楚,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哪看到的?来个链接吧。

在机械社区看到的“有没有真空输送带这一说法”的帖子,回复中有人提到印刷行业有
抖音短视频中看到过贴标签的设备中有类似结构,但是没见过在拐弯处也能做负压的,想探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画图标明,你要求是哪里的外围?

物料单颗重量多大,体积多大,拐弯处吸附有何目的?

我说的“主动轮和从动轮的外围”就是皮带轮拐弯处
物料很轻,木屑末,类似草糠的状态,拐弯处吸附为了保持物料状态,平稳的转移到下一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吸附木屑体积不大没什问题,提前做个试验,但吸附只能一层量少,目的不清楚,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拐弯处吸附为了保持物料状态,平稳的转移到下一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你问得问题都有点熟悉啊,是做粉尘输送,经过造粒机出来烘干吗?这种输送线除尘效果并不理想的

是输送木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我们用过皮带脱水机就是这样的

我看过一些资料,皮带脱水机又叫过滤机,是不是只在整个皮带轮的平面区域有真空吸附,皮带轮向下的拐弯处是固体物料卸放区,此处没有真空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过一些资料,皮带脱水机又叫过滤机,是不是只在整个皮带轮的平面区域有真空吸附,皮带轮向下的拐弯处 ...

是的,皮带机主动轮就是卸料区了,再往后就没有真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