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什么加工工艺能够实现将六块钢板合成一块钢板

楼主(2021-04-01):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

网友:
可以拧螺丝吗

楼主:
这个我想过压焊,但是这种方法会不会因为高温改变钢材的微观结构,从而改变试件的性能?

网友:
把其中一层做成个盒子

楼主:
您的意思是设计一个夹紧装置把这些板压紧是吗?因为要对合成后的试件做实验,两边压紧可以做到,但是中间部分可能会有微小的空气间隙。不过这也是一个思路。

楼主:
|move3309发表于 04-01 15:41把其中一层做成个盒子
没太明白您的意思????

网友:
你可以问问做复合板的厂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想过压焊,但是这种方法会不会因为高温改变钢材的微观结构,从而改变试件的性能?

你的条件太严格了,物理方法,板之间一般都会有细微间隙,要完全没间隙就是熔合了

网友A:
爆破法----可查手册关于复合钢板

楼主:
|henry007发表于 04-01 15:56
你的条件太严格了,物理方法,板之间一般都会有细微间隙,要完全没间隙就是熔合了

是的,这些因素是我需要考虑怎么取舍的,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机械学徒96发表于 04-01 15:55你可以问问做复合板的厂家
好的,我去了解一下

楼主:
好的,我去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爆破法----可查手册关于复合钢板

成本有点高吧

网友:
保鲜膜缠一下,反正是个试件。

楼主:
|move3309发表于 04-01 16:18保鲜膜缠一下,反正是个试件。
这个应该是不行的,实验要求还是比较严格

网友:
作成镜面怎么样?像量块那样。

网友:
物理上说的是越光滑的表面越有利分子运动,然后可以加压 加温,最后锁边,热缩膜包住应该就可以,只不过时效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不行的,实验要求还是比较严格

你做磁测试,塑料的东西对测试应该没有影响,你可以热缩膜之类的东西。只是提供个思路而已。

网友:
  坦克之类的复合装甲  都是直接上炸药 弄出来的

楼主:
|慧嘉发表于 04-01 16:46作成镜面怎么样?像量块那样。
加工成镜面会比较紧密的结合起来吗?我去查一下资料。谢谢

楼主:
|move3309发表于 04-01 17:02
你做磁测试,塑料的东西对测试应该没有影响,你可以热缩膜之类的东西。只是提供个思路而已。

好的,谢谢你!

网友B:
爆炸焊——复合板

网友:
叠在一起冲压两个凹点,把几块板相互扣在一起

网友:
或用两片有机玻璃,一片按钢板尺寸铣个坑,坑深比六块钢板叠加后厚度稍微浅一些,然后用另一片有机玻璃通过两端的螺栓压住。

网友:
误入歧途,瞎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爆炸焊——复合板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成镜面会比较紧密的结合起来吗?我去查一下资料。谢谢

看看量块,就知道能不能紧密贴合了。只是,你的试样尺寸偏大,作出镜面的同时,还要保证平面度,会比较难。不过,肯定没有热应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成镜面会比较紧密的结合起来吗?我去查一下资料。谢谢

另外,你这个试样必须要作成平板型的?多层圆柱结构不可以吗?

楼主:
|shaokuang发表于 04-01 20:16或用两片有机玻璃,一片按钢板尺寸铣个坑,坑深比六块钢板叠加后厚度稍微浅一些,然后用另一片有机玻璃通过两端的螺栓压住。
谢谢您!

网友:
“钢板加工的目的是为模拟感应淬火后试件硬化层分布情况,所以用不同硬度的钢板来代替合成。求助怎么样才能将六块钢板紧密结合起来,性能又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你要模拟后测试的什么磁性能没说清,测试方法没说清,大家就不好有的放矢的出主意了

网友(点评):
同意,lz明明是误入歧途了

网友:
提个思路,不知道可行不可行。摩擦焊接,最后再加工成图示图形。不过厚度需要增加,板材两侧需要保留一定的热影响区域。

网友:
冷焊,考虑一下

网友:
楼主好:
      用油纸包好,再用重物压着,过半年就好了

网友:
真空冷焊了解一下

楼主:
|yc1990717120发表于 04-02 12:37楼主好:

      用油纸包好,再用重物压着,过半年就好了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702736发表于 04-02 09:02“钢板加工的目的是为模拟感应淬火后试件硬化层分布情况,所以用不同硬度的钢板来代替合成。求助怎么样才能将六块钢板紧密结合起来,性能又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你要模拟后测试的什么磁性能没说清,测试方法没说清,大家就不好有的放矢的出主意了
本来以为说出试件的制作要求就好,怎么测试应该是无关紧要的,最后的磁检测是测合成板的巴噪信号和磁滞回线

楼主:
|qcwing发表于 04-02 10:36冷焊,考虑一下
谢谢~

楼主:
|马猴烧酒91发表于 04-02 13:05真空冷焊了解一下
这是一个思路,谢谢~

楼主:
|涅槃重生sj发表于 04-02 10:17提个思路,不知道可行不可行。摩擦焊接,最后再加工成图示图形。不过厚度需要增加,板材两侧需要保留一定的热影响区域。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以为说出试件的制作要求就好,怎么测试应该是无关紧要的,最后的磁检测是测合成板的巴噪信号和磁滞回线

这样模拟和模拟感应淬火后试件硬化层分布情况好像差太远了吧。

网友:
如果你成本够的话,可以用真空扩散焊,上海精密光学精密机械所有设备,北京也有家公司做得不错。
真空度要达到中高或高真空量级,表面光洁度尽量高。
它的原理很简单,在高真空环境下把几块板子叠在一起加高热高压,界面之间断裂的原子键会进行结合,最后变成一块整体。不过原理越简单的东西操作起来越复杂,还是找专业的人来做比较好。
成本不足可以尝试爆炸焊,这个我就不是很了解了,见过的板子至少也是3mm厚,不知道能不能做0.5的。

楼主:
|702736发表于 04-02 15:09
这样模拟和模拟感应淬火后试件硬化层分布情况好像差太远了吧。

唉,对啊(*`?з?)??这其实是我导师提出的一个设想让我去实施,头大

楼主:
|鬼魅道长发表于 04-02 15:53如果你成本够的话,可以用真空扩散焊,上海精密光学精密机械所有设备,北京也有家公司做得不错。

真空度要达到中高或高真空量级,表面光洁度尽量高。

它的原理很简单,在高真空环境下把几块板子叠在一起加高热高压,界面之间断裂的原子键会进行结合,最后变成一块整体。不过原理越简单的东西操作起来越复杂,还是找专业的人来做比较好。

成本不足可以尝试爆炸焊,这个我就不是很了解了,见过的板子至少也是3mm厚,不知道能不能做0.5的。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对啊(*`?з?)??这其实是我导师提出的一个设想让我去实施,头大

不知这是否导师的原意,是否你理解有误?
有可能是要验证巴氏方法的准确性?

楼主:
|702736发表于 04-02 16:44
不知这是否导师的原意,是否你理解有误?
有可能是要验证巴氏方法的准确性?

没有啊,叹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叹气

是要验证巴氏方法的准确性?

网友:
抛光后,液压。
我自己想象的哈,别当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爆破法----可查手册关于复合钢板

爆破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爆破焊?

不必达到”焊“的标准,借助其原理,以满足实验要求最小的爆炸力即可!

网友:
有那个炸药焊接的

网友:
叠轧或冷复合板都可以

网友:
复合轧制可以

网友:
只知道炒锅等都是号称很多层材料合成的,
要不去问问锅厂?

网友:
爆炸焊接?

网友:
试件形状、大小、每层厚度是不是有很大限制,看看电阻焊是不有可能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对啊(*`?з?)??这其实是我导师提出的一个设想让我去实施,头大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找一家热处理厂家,做一件真正进行表面感应淬火的板,这样既容易加工,又使你试验更真实。

楼主:
|鬼魅道长发表于 04-02 15:53如果你成本够的话,可以用真空扩散焊,上海精密光学精密机械所有设备,北京也有家公司做得不错。

真空度要达到中高或高真空量级,表面光洁度尽量高。

它的原理很简单,在高真空环境下把几块板子叠在一起加高热高压,界面之间断裂的原子键会进行结合,最后变成一块整体。不过原理越简单的东西操作起来越复杂,还是找专业的人来做比较好。

成本不足可以尝试爆炸焊,这个我就不是很了解了,见过的板子至少也是3mm厚,不知道能不能做0.5的。
你好,你说的北京做真空扩散焊的是哪家呀,我想去做一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对啊(*`?з?)??这其实是我导师提出的一个设想让我去实施,头大

导师可能是nc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北京做真空扩散焊的是哪家呀,我想去做一下试试看

北京智创,他们弄得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北京做真空扩散焊的是哪家呀,我想去做一下试试看

刚才回复了,但系统说回帖竟然需要审核,蛮奇怪的,不知你能不能看见。叫智创。

楼主:
|鬼魅道长发表于 04-13 00:10
刚才回复了,但系统说回帖竟然需要审核,蛮奇怪的,不知你能不能看见。叫智创。

看到了,谢谢你!

网友:
做包边压合呢?合成之后需要有什么作业工况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