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带能否做到无缝衔接?

楼主(2021-04-01):
请教各位大神,两个传送带能否做到无缝对接,使碎末状的物料能够顺利交接?

网友A:
高度落差吧,没见过无缝的

网友B:
粉末用螺旋传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度落差吧,没见过无缝的

简单粗暴解决问题

网友C:
粉末单颗体积多大?

网友D:
你就不怕碎末状的物料粘在带上?

网友E:
这个应该不是难题了,不锈钢带无缝焊接可以制作环形输送带了,你这个还是问题吗?还有非金属特氟龙涂层制作的无缝带,也有应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就不怕碎末状的物料粘在带上?

从动滚筒落料切线方向配一个清料铲板,给它铲下来

网友:
|魍者归来发表于 04-01 18:27粉末用螺旋传送呢?
干的可以用蛟龙,湿的会黏在蛟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就不怕碎末状的物料粘在带上?

不好意思,是我的问题描述不清楚,物料是比较干的锯末(类似草糠的状态)不会粘到带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粉末单颗体积多大?

不是粉末是锯末,类似草糠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不是难题了,不锈钢带无缝焊接可以制作环形输送带了,你这个还是问题吗?还有非金属特氟龙涂层制作 ...

谢谢您的回复,我想描述的是两个传送带各自运行,因为作用不一样,只是在对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尽量做到无缝对接,使碎末状的物料能顺利交接

网友(点评):
感觉是系统设计的逻辑思路不对,没必要卡在传送带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粉末用螺旋传送呢?

之前想过螺旋输送,但是螺旋输送不好控制量,而且达不到薄薄一层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粉末用螺旋传送呢?

草糠,容易纠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想描述的是两个传送带各自运行,因为作用不一样,只是在对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尽 ...

两个输送带无法做到无缝,中间加一个转接机构,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个输送带无法做到无缝,中间加一个转接机构,如何?

之前做过破碎的湿麦秆的输送,中间是加的转接,没想到别的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不是难题了,不锈钢带无缝焊接可以制作环形输送带了,你这个还是问题吗?还有非金属特氟龙涂层制作 ...

您好,见您对真空和输送这方面都比较熟悉,能否留下联系方式,请您设计下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做过破碎的湿麦秆的输送,中间是加的转接,没想到别的好办法

您好,这个办法不行的话就只能考虑真空输送带了,您接触过带有真空吸附的输送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输送带无法做到无缝,中间加一个转接机构,如何?

还需要考虑空间问题,上个帖子真空输送带有可能设计一下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见您对真空和输送这方面都比较熟悉,能否留下联系方式,请您设计下机器?

谢谢您的信任!忙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做过破碎的湿麦秆的输送,中间是加的转接,没想到别的好办法

没错,lz已经转进到真空输送带了

http://www.cmiw.cn/thread-102706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您的信任!忙不过来。

好的,谢谢

网友:
弄一个上一个下把,简单点

网友:
可以做....有想法可以加我13713056717